在matlab中,怎样对数值的有效位数进行设置?

楼主(2020-05-06):
在matlab中,怎样对数值的有效位数进行设置?

网友:
一般用format改变精度,format short是单精度;format long是双精度。
也可以用digits。例如:
digits(5)
vpa(pi)
digits(10)
vpa(pi)

网友:
其实不是那个样子的,只是显示在命令窗口中的是四位,但是MATLAB在计算过程中是有很高的精度的,根据你的设置来定。这样的积累误差也是很小的。
可以用二楼的方法来设置。或者:
  • 2/3
  • ans =
  •     0.6667
  • >> format long
  • >> 2/3
  • ans =
  •    0.666666666666667
  • >> vpa(2/3,10)
  • ans =
  • .6666666667
  •

网友:
    如楼上所述,那只是matlab对数据的显示方式,其实不管显示的有效位数是多少,都不影响实际的计算结果,也不会有多大的累计误差。有效位数是4或8位,其计算结果的误差是一样的。 在命令窗口中输入eps,就能看看matlab默认的零值是多少了:2.2204e-016!够小了吧?

网友:
    2楼和3楼的方法都试了一遍,哈哈哈

网友:
    看问题也是有收获的

网友:
    原来问题也有精华可以学到啊

网友: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来学习学习,看神仙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