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可以自定义快捷键吗?该怎么做

楼主(2020-05-06):
CAM350可以自定义快捷键吗?该怎么做

网友A:
    在上面选项空白的地方,点击鼠标右键,打开右键菜单,选择customize,打开设置窗口,然后选择keyboard选项卡,有对应功能的选项,要自己添加

网友:
    可以的,在命令空白的地方,点击鼠标右键,打开右键菜单,选择customize,打开设置窗口,然后选择keyboard选项卡,就可以开始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上面选项空白的地方,点击鼠标右键,打开右键菜单,选择customize,打开设置窗口,然后选择keyboard选项卡 ...

    谢谢你,我试一下

楼主:
大神好贴心,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