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压延机卷取调速装置改造

楼主(2020-05-06):
压延机卷取调速装置改造

摘要:介绍压延机卷取调速装置的改造。以87C196MC单片机替代原调速装置中的压频转换器和脉宽调制器
(产生PWM波)的专用集成芯片HEF4752, 采用中值采样法确定SPWM波脉冲宽度,并用模块化设计方法对控制软
件编程。实际应用表明,改造后的调速装置运行稳定可靠,与原设备相比,每日可节约电能150 kW. h。
关键词:压延机;变频器;单片机;调速控制

在压延生产线变频调速装置中,大功率晶体
管(GTR)是核心元件,一般的电路保护措施均围
绕它设计。很多变频调速装置用HEF4752专用
集成芯片对帘布压延机的卷取进行速度控制。
GTR是电流控制型元件,在基极注入电流I,
后集电极得到放大电流I。,I。由GTR固有放大
倍数决定。GTR有开关和线性两种工作方式,变
频调速装置中使用开关工作方式,此时GTR正
向导通电流I。 和反向封锁电压U。e是很重要的参
数,一般采用留有余量的方法选取,但在夏季和电
网电压不稳定时,易烧坏GTR和驱动模块,主要
原因是原有装置不能克服多次浪涌。增加R-D-C
缓冲电路进行补救,虽然可抑制部分浪涌,减轻元
件在开关工作过程中的功率负担,但仍不能根除
故障。

网友:
压延机卷取调速装置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