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怎么添加对地过孔

楼主(2020-05-06):
对地过孔要求对地连接为平面连接,而不是热焊盘的斜十字连接形式,
怎么设置???????????????????????????????

网友:
    你说的是全连接吗?

网友:
    设成全覆盖

楼主:
    嗯,全连接就好了,但是怎么设置同一个形状的过孔或焊盘的不同连接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全连接就好了,但是怎么设置同一个形状的过孔或焊盘的不同连接方式???

设不了,AD和ALLEGRO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