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如何在拼版的过程既有高精度又能捕捉格点?

楼主(2020-05-06):
请问CAM350如何在拼版的过程既有高精度又能捕捉格点?

网友A:
可以用捕捉中心的方法来对齐,用边框或焊盘来对齐,用边框对齐时要用有拐角的地方作为基准点,但要打开捕捉中心的按钮。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捕捉中心的方法来对齐,用边框或焊盘来对齐,用边框对齐时要用有拐角的地方作为基准点,但要打开捕捉 ...

学到了,厉害

网友:
    捕捉格点的功能,不隐藏的话应该都在吧

网友:
    2楼是牛人啊

网友:
    给2楼一个大大的👍

网友:
    问题里也有精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