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印刷机调机教材分享

楼主(2020-05-06):
    dek印刷机调机教材分享

    1、正确了解程序中的每--参数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在做新程序的过程中,目前的做法是在一个老的程序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而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程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在SETUP状态下EDIT菜单中各项参数的含义和使用、调整方法。
    Product Name产品名称,最多可接受不包含标点的8个字符。
    Product ID是对产品的说明性文字,没有实质性意义,最多32个字符,屏幕会显示头20个字符。
Product Barcode产品条形码,最长20个字符。目前我们没有使用。(仅265GSX可使用)
Screen barcode对应产品的钢网的条形码,目 前我们没有使用。(265GSX )
Dwell Height刮刀停留高度(主要用于观察滚动条的情况)最小5mm最大40mm增量lmm缺省30mm
    Dwell Speed刮刀运动到Dwell高度的速度最小10mm/sec最大30mm/sec增量1mm/sec 缺省24mm/sec

●Screen Adapter钢网类别,选项有NONE,255, SANYO. HERAEUS,20X20,12X12
    Screen Image钢网框架定位选择,有EDGE和CENTRE两个选项,其中EDGE只适用于SANYO和FUJI钢网框。
●Custom Screen用于对钢网位置的定义和调整,我们多数情况使用DISABLED。
    ●Board Width板宽,40--508mm,增 量0. lmm
    ●Board Length板长,50--510mm,增 量0. lmm
●Board Thickness板厚,0.20--6.0mm,增 量0.01mm
Print Speed印刷速度,2-- 150mm/sec,增量1mm/sec
    Flood Speed未用Print Front Limit从板的前边沿到印刷起点位置的距离,0--板宽,缺省0mm
Print Rear Limit从板的后边沿到印刷起点位置的距离,0--板宽,缺省0mm
Front Pressure前刮刀压力,0--20kg, 增量0.2kg
    Rear Pressure后刮刀压力,0--20kg, 增量0.2kg
    Flood Height未用
Print Gap在印刷时,PCB板和钢网之间的间隙,0-6mm,增 量0.025mm
    Underside Clearance定义PCB板底面和机器顶针顶端间的距离,主要是针对底面有元件的板而言。3-42mm,增量1mm,缺省19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