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控制芯片的选型。

楼主(2020-05-06):
关于控制芯片不知道该如何选型
输入电压是16-40V,额定28V
输出±15V,15W
常温满载纹波小于80mV,效率大于75%
ps.还有一款单路输出,需有外接同步功能
有小型化要求,成本不敏感,希望线路尽量简单
同时因为最高工作环境温度125,光耦有些不可靠,可能PSR合适一些
选控制芯片选花了眼,我也不能选四五种做四五个板一个一个试呀,所以请教一下这种对成本不敏感的选型应该怎么做,同时求推荐成熟型号。

另外还有问题想请教大神:
1.书上讲反激工作CCM时的计算,那么会正常工作电流的10%来计算,那么是不是意思就是,必须接一个假负载,使电路外部不接负载的时候,保证至少有10%的额定工作电流?
2.BUCK如果工作在CCM,按正常工作电流的10%来设计电感,是不是也必须接一个假负载,保证至少有10%的额定工作电流?

网友:
10%的纹波指的是最大负载电流下对应的纹波值。

网友A:
个人比较喜欢用284X/384X系列的电源芯片,而且不贵;
你那10%指的是纹波电流,具体大小是你自己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比较喜欢用284X/384X系列的电源芯片,而且不贵;
你那10%指的是纹波电流,具体大小是你自己设计的;

那么请问选型的依据是什么呢?第一次用284X/384X是因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