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素是否全为数值的问题。

楼主(2020-05-06):
单元数组中元素全为数值和由数值构成的数组有什么区别啊,我做了两次实验发现还是不一样

B =
  2×2 cell 数组

    {[1]}    {[2]}
    {[3]}    {[4]}
>> isnumeric(B)
ans =
ogical

A = [1 2;3 4]
A =
     1     2
     3     4
>> isnumeric(A)
ans =
  logical

网友A:
B是元胞数组,不是数值的矩阵,因为元胞数组里可以有很多类型的数据,例如sym之类的,所以逻辑值返回为0,而矩阵一定是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是元胞数组,不是数值的矩阵,因为元胞数组里可以有很多类型的数据,例如sym之类的,所以逻辑值返回为0,而 ...

请问isnumeric(A):若A是一个数值数组,则返回1,我的元胞数组里元素均为数值,不可以当做数值数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isnumeric(A):若A是一个数值数组,则返回1,我的元胞数组里元素均为数值,不可以当做数值数组吗?

B = {[1] [2];[3] [4]};
A=[1 2;3 4];你看B的类是cell,不是double
而A的类是double,代表是数值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B = {[1] [2];[3] [4]};
A=[1 2;3 4];你看B的类是cell,不是double
而A的类是double,代表是数值数据。 ...

好的,知道了,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