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锡渣问题。

楼主(2020-05-06):
最近有一条波峰焊线在生产时,过炉后的PCB BOTTOM面有锡渣,看情况是炸锡溅上去的,但是波峰焊焊接面在TOP面。这就感觉有点神奇了,就算炸锡有波峰焊治具遮挡,不应该会炸这么高溅到PCB的另一面去。起初怀疑是助焊剂喷涂过量,故减少流量以及增加预热,但是没有明显改善,也怀疑过锡炉内有异物,如掉入密封类元件高温爆炸等,但是后面经过观察也没发现内有异物。所以就陷入僵局了,看着产线一天天的生产,锡渣每天都有反馈,压力好大。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建议从炉子本身看看。

网友:
仔细观察锡炉,应该不难发现问题。

网友:
(1)炸锡到板面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还是近期出现的
(2)发张炉架的图片看看
(3)发张一波与二波的波峰图片看下
(4)参数设置与profile炸锡到板面的问题,以前也遇到过,需要到现场观察,查找出真正的原因。

网友:
个人感觉炉子问题概率较大, 多观察波峰。

楼主:
原因找到了,与波峰高度打不起来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与波峰高度打不起来有关。

波峰高度有什么关系,能具体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