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三星481块功能,怎么样,好用不?

楼主(2020-05-06):
( t3 N$ m: _% x3 }有没有人用过三星481块功能,怎么样,好用不?

网友:
没接触过三星的设备,不太清楚。

网友:
用Block功能。

网友:
先去块那里设置好,然后把几种不同的板子的坐标分别导入块1,块2,。。。。。

网友:
用Block功能. 就能搞定了。

网友:
我也想学习这个功能,会的大佬顺便教教我啊!

网友:
这个块功能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