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按回车以后数字不见了?

楼主(2020-05-06):
A = ['c' 1 2;1 2 3]

A =
  2×3 char 数组
    'c          '
    '            '
请教大神,为什么按回车以后数字不见了?

网友A:
矩阵不能这么存,你这种要存cell,或者数字改成字符串,我不知道你具体要存那种。

网友B:
A=['c' '1' '2';'1' '2' '3']
B=[double('c') 1 2;1 2 3]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 '1' '2';'1' '2' '3']
B=[double('c') 1 2;1 2 3]

谢谢大神,用你的方法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阵不能这么存,你这种要存cell,或者数字改成字符串,我不知道你具体要存那种。

已经好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