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需不需要继续改进?感谢!

楼主(2020-05-06):
大的元器件,引脚较粗。过完炉会拉尖,预热到130,速度1200,合理不。之前120和1400,感觉改了好点,请教大神,需不需要继续改进?感谢!

网友A:
大的元器件吸热,在爬锡时导致温度过低而拉尖。建议提高锡炉温度或者降低速度,让浸锡时间拉长。预热温度可以再提高些,如果其他元件没有影响的话。

网友B:
我们用的全自动浸焊机,大小元件随便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元器件吸热,在爬锡时导致温度过低而拉尖。建议提高锡炉温度或者降低速度,让浸锡时间拉长。预热温度可 ...

好的,谢谢大神给的建议。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全自动浸焊机,大小元件随便过。

全自动的确实好用,但是公司不想花钱。

网友:
全自动浸焊机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