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带着塑料外壳可以过选择性波峰焊吗?

楼主(2020-05-06):
弱弱的问一下带着塑料外壳可以过选择性波峰焊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可以

网友A:
塑料外壳要看耐温的,选择焊温度和时间都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我们以前焊过。

网友B:
满足要求的话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外壳要看耐温的,选择焊温度和时间都是可以设置的。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足要求的话可以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