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开关电源问题需要请教大神。

楼主(2020-05-06):
开关电源中100~200KHz的PWM信号能否经过模拟开关后直接驱动MOS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PWM是逻辑信号,用驱动器就可以满足;用的哪门子开关?更重要的是;一旦开关断开;就等着炸管吧。

网友:
如果是2N7002这类MOS,且用的模拟开关至少达到CD4066这个级别,没问题!如果是驱动100A1000V等级的MOS;估计无动于衷。

楼主:
PWM信号来自开关电源IC,驱动普通的150V,30A左右的NMOS

怕4066不行,选了一个下面这个

TS12A12511 5-Ω Single-Channel SPDT Analog Switch With Negative Signaling Capability

网友B:
    模拟开关里面也是MOS管,你也可以理解成他就是一个驱动但是你选这一款驱动能力比较小,开关速度也有点慢
    很大可能用着看不出来问题,但是超限使用存在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是逻辑信号,用驱动器就可以满足;用的哪门子开关?更重要的是;一旦开关断开;就等着炸管吧。

本来PWM信号直接驱动MOS,现在中间加个模拟开关控制,模拟开关会不会影响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开关里面也是MOS管,你也可以理解成他就是一个驱动但是你选这一款驱动能力比较小,开关速度也有点慢
 ...

模拟开关开通以后就是MOS直接导通了,PWM直接通过啊,应该不存在驱动能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开关开通以后就是MOS直接导通了,PWM直接通过啊,应该不存在驱动能力啊。

    一旦开关断开,MOSFET栅极就会处于开路状态,外界干扰就会让MOSFET进入线性区,MOSFET就会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