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根据小范围的经纬度矩阵裁剪大范围的。

楼主(2020-05-06):
做了一个遥感影像处理,需要将两幅遥感影像进行匹配,其中一副遥感影像包括在另外一副遥感影像中。每幅影像的经纬度各自存储在两个矩阵中,请问如何根据小范围的经纬度矩阵裁剪大范围的。

网友A:
你是不是想把大矩阵划分成和小矩阵一样大小的矩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想把大矩阵划分成和小矩阵一样大小的矩阵吗?

是用小矩阵里面的经度或者维度在大矩阵进行检索,找到相等的矩阵。两个矩阵分辨率不一样,所得的最后矩阵大小应该也不一样。

网友:
你这个比较复杂了,最好把数据上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