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Demo板为啥在连接器出采用这种走线方式

楼主(2020-05-06):
如图,是Skyworks的一个射频Demo板,在SMA连接器附近为啥采用这种走线方式而不直接采用等线宽的50欧姆阻抗线,这种走线方式的优点是什么,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射频走线最好按50欧姆走,可以减小线损;  表层的铺地事实上是将一部分RF信号能量耦合到了地上,造成了一定的损耗。因此PCB表层的铺地应该有所讲究。尽量远离RF线。工程经验是大于1.5倍的线宽。

网友:
    频率是多少,有完整的图吗,感觉是做匹配,微带线电感跟电容

网友:
    评论区一堆copy复制的,没一个真正懂的。我们也买过一块AD公司的高隔离板子,和这个类似,不过是SMA中间信号PIN与板子连接处做了加宽焊盘处理,原因应该是内层焊盘掏空后为了匹配阻抗而加宽的焊盘,你这个一波三折的着实没看懂。

网友B:
    这是卡板式SMA,你们有买过那种直插式SMA的板子吗?可否帮忙看一下这种直插式SMAPCB表层和底层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卡板式SMA,你们有买过那种直插式SMA的板子吗?可否帮忙看一下这种直插式SMAPCB表层和底层处理方式。

    没有直插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走线最好按50欧姆走,可以减小线损;  表层的铺地事实上是将一部分RF信号能量耦合到了地上,造成了一定的损耗。因此PCB表层的铺地应该有所讲究。尽量远离RF线。工程经验是大于1.5倍的线宽。

你说的和我问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C:
个人判断:因SMA内芯直径>50欧姆特性阻抗线宽,所以在焊接端需要加宽焊盘,如果直接加宽,会造成在端口处阻抗不连续,于是,用PCB 仿真,用分布元件模拟集总元件搭成匹配网络,例如高阻抗线(细的)相当于电感,低阻抗线(宽的)相当于电容,上述图形,可以等效:并C串L

日常咱们做手机的,基本上直接做个焊盘阶跃就齐活儿了,但到了高频,微波毫米波,就会考虑到分布参数的影响(传输线理论),大家如果接触过微波组件,会经常在射频电路中看到一些这样的设计:频通路上的并联短路枝节(如果以电路的眼光去看,你会怀疑为啥电路直接短路到地),包括大功率PA的馈电,也会设计成1/4波长高阻抗线,用于高频扼流

网友:
    啰嗦一句:注意一下SMA头外导体焊盘设计,地孔,也很讲究
老美做这块,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判断:因SMA内芯直径>50欧姆特性阻抗线宽,所以在焊接端需要加宽焊盘,如果直接加宽,会造成在端口处阻抗不连续,于是,用PCB 仿真,用分布元件模拟集总元件搭成匹配网络,例如高阻抗线(细的)相当于电感,低阻抗线(宽的)相当于电容,上述图形,可以等效:并C串L

日常咱们做手机的,基本上直接做个焊盘阶跃就齐活儿了,但到了高频,微波毫米波,就会考虑到分布参数的影响(传输线理论),大家如果接触过微波组件,会经常在射频电路中看到一些这样的设计:频通路上的并联短路枝节(如果以电路的眼光去看,你会怀疑为啥电路直接短路到地),包括大功率PA的馈电,也会设计成1/4波长高阻抗线,用于高频扼流

    终于看到个像样的回复了,那些水贴的都不老实水

网友:
    应该做阻抗匹配用的,应该是通过仿真连接器常规焊锡之后的阻抗后作出的匹配补偿,粗细脖子寄生电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