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焊锡成分检测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05-06):
波峰焊焊锡成分去检测后,显示镍含量为0.012%,我们公司要求的是不超过0.01%。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1.我们公司生产的镍金板子比较少,每月约为5000片左右,总产量每月2W+,应该不太会影响到锡锅镍的含量。
2.镍超标了,对焊接质量有什么影响?目前从生产的印制板上未发现明显缺陷。
3.如何降低锡锅中的镍含量?我们每天加入焊锡条10KG,锡条为alpha 63/37。
4.目前每半年测一次锡锅成分,都是委外测试,每次价格都在2000元左右。有没有比较便宜的、测试标胶方便的方法能够监控?

网友:
以前看过一份培训资料说:镍超标可能会减低浸润速度,影响到通孔填充性能,如果焊接性能正常,最大可以接受到0.05%。,但是针对的是无铅焊接。

网友:
你们波峰焊是多大的锡?

网友:
这个一般只能稀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