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 CIS配置失败,求助

楼主(2020-05-06):
          数据源用的是.xls格式(WPS软件制作的excel表格),cadence16.5中配置使用很长时间,都没有问题,近期想软件升级到cadence16.6,但CIS一直配置失败,如下提示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补丁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B:
    16.6我们是在options    ---cis configuation file里面设置.DBC文件来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丁是不是最新的。

我用的是这个补丁Hotfix_SPB16.60.100_wint_1of1.exe,不算最新的,但也不太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我们是在options    ---cis configuation file里面设置.DBC文件来配置的.

    我也是在capture-options-CIS Configuration里面设置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的capture.ini文件放置的位置不对,16.5是在安装目录下,16.6是在工作目录下

网友(2022-07-05):
    您好,方便加下v 请教个问题 monatxn。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