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16.64和sigrity2019能配套用吗?

楼主(2020-05-07):
请问,安装的allegro16.64,仿真装sigrity2019可以吗?这样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没有问题,可以配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可以配套使用

    非常感谢,想问一下,我想仿真板子上的一根时钟线的SI用哪个组件?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ed2000即可

    非常感谢,新手上路,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可以配套使用

大神,咨询个问题,我想在丝印层添加一个矩形的块状丝印,就是图一个白块在板子上,能使用shape——rectangular,选到silk_bottom层绘制上吗?

网友A:
    可以这么画,不过你选的层是画到背面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画,不过你选的层是画到背面的哦。

绘制到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就可以吧?

网友(2020-09-12):
    都安C盘肯定不行,能都安C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