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分析法(AHP)—matlab实现

楼主(2020-05-07):
    层次分析法(AHP)—matlab实现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主观的决策方法,可以用来确定一些指标权重,辅助决策依据的一种定性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运用前需要构造层次模型:决策层,中间层(指标层),底层(选择层);形成等级层次;然后构造两两对比矩阵,通过9分位数来进行构造;对对比矩阵进行求最大特征值和特征向量,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得到权重向量。具体实现过程如下Matlab程序:
clc;
    clear;
    >> A=[1 1 1 4 1 1/2;
1 1 2 4 1 1/2;
    1 1/2 1 5 3 1/2;
1/4 1/4 1/5 1 1/3 1/3;
    1 1 1/3 3 1 1/3;
2 2 2 3 3 1]

                                       %因素对比矩阵A,只需要改变矩阵A
[m,n]=size(A);                     %获取指标个数
    RI=[0 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R=rank(A);                         %求判断矩阵的秩
[V,D]=eig(A);                      %求判断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V特征值,D特征向量;
tz=max(D);
B=max(tz);                         %最大特征值
[row, col]=find(D==B);             %最大特征值所在位置
    C=V(:,col);                        %对应特征向量
CI=(B-n)/(n-1);                    %计算一致性检验指标CI
CR=CI/RI(1,n);
    if CR<0.10
        disp('CI=');disp(CI);
    disp('CR=');disp(CR);
        disp('对比矩阵A通过一致性检验,各向量权重向量Q为:');
    Q=zeros(n,1);
    for i=1:n
            Q(i,1)=C(i,1)/sum(C(:,1)); %特征向量标准化
    end
    Q                              %输出权重向量
    else
        disp('对比矩阵A未通过一致性检验,需对对比矩阵A重新构造');
    end

网友:
    层次分析法(AHP)很多地方都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