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中怎么画标准的椭圆铜皮呢?

楼主(2020-05-07):
allegro 16.6中怎么画标准的椭圆铜皮呢?

网友:
    两个圆加长方形啊

楼主:
    这样画我拿捏不准   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216&highlight=cot%2B.il

    谢谢啦!!

网友:
    脚本应该好实现,拉一个长方形,然后获取创建LINE,倒角=长方形高度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