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MATLAB找出一些最小值,并返回他们在原矩阵中的位置?

楼主(2020-05-07):
怎样用MATLAB找出一些最小值,并返回他们在原矩阵中的位置?

网友A:
>> a=magic(5)

a =

    17    24     1     8    15
    23     5     7    14    16
     4     6    13    20    22
    10    12    19    21     3
    11    18    25     2     9

>> min(min(a))

ans =

最小值
>> [x,y]= find(a==min(min(a)))

x =

y =

最小值的位置 是1行3列 也就是最小值1的位置

>> sort(a(: ))

ans =

升序排列
>> b(1:5)

ans =

最小的5个值 你可以任意设定一些最小值
>> for i=1:5
[x,y]=find(a==b(i))
end

x =

y =

x =

y =

x =

y =

x =

y =

x =

y =

5个最小值的位置

网友:
    楼上正解!
    如果不熟悉build-in函数,自己编程也未尝不可。

网友:
    可以Help一下

网友:
    min函数本身即可以返回位置信息,不用这么麻烦的呢。

[minx, ind] = min(x);

ind就是找到的最小值的位置。

网友:
>> a=magic(8);
    tic
    find(max(max(a))==a)
toc

    tic
    [maxa, ind] = max(a(: ))
    toc

ans =

    Elapsed time is 0.012841 seconds.

maxa =

    ind =

    Elapsed time is 0.004498 seconds.

    区别还是很明显的,max和min函数提供了很好的使用方式为何不使用呢?不需要借助于find函数了。find函数的效率比起来关系表达式也是慢了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a=magic(5)

    a =

    太详细了,厉害啊

网友:
    太详细了,厉害啊

网友:
    大神遗失民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