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PC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不用单片机)要怎么实现?

楼主(2020-05-07):
请问怎样用PC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不用单片机)要怎么实现?! n' ~$ u- u4 s

网友:
个人觉得:首先要看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信号的电平是多少,是不是和串口的电平相符合,2.接线首先你要了解串口线里面都有哪些信号,不只有发送和接受,还有其他的,将线引出接入驱动器,3.识别串口需要驱动。

网友:
我都是用的单片机

网友:
    还是看看电机属于哪一种吧,感觉不好弄

网友:
    楼主能稍微详细点不

网友:
    现在一些控制电路里面应该都有单片机吧

网友:
    你这是强电弱电啊

网友:
    好多大型电机好想都是用PLC控制的

网友:
    看看用的什么新方法

网友:
    单片机是控制单元啊

网友:
    用PWM吧,电脑可以控制散热风扇,应该有PWM,找一下输出接口,DB9,USB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