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数据库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5-07):
对于pads文件, 做数据完整性测试报告时,会出现下面图  的 解决方式:

首先用PADS Layout 打开 PCB源文件,然后再转到 PADS Router 软件里面,
《 也可以直接 用  PADS Router  打开 》,建议用转过去的方式!

把所有的数据 全部选中,然后点  “  解除锁定保护 ”  再另存为新的PCB文件就OK了。

最后用 PADS Layout 重新打开 ,就好了!

网友:
以前见过那个问题,忘了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