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炉如何保养

楼主(2020-05-07):
    波峰炉如何保养

1.机械部分:如果机台运转时太长,未保养,点检就会出现螺丝松脱,齿轮牙轮密和度不好,链条速度减慢,传动轴可能生锈导致轨道变形 (如喇叭口,梯形等状)就会导致掉板,卡板现象,出现炉后品质不良,轨道水平变形等状况。既影响了机械的本身性能又浪费了生产时间, 因为波峰焊导轨长期工作在 200 度以上的高温形况下, 普通的油脂耐温不够, 不但不能达到润滑的目的, 容易干枯后造成传动受阻, 建议选用耐温 300度,另外如果发现掉板问题, 一定找厂商协商导轨调节装置是否存在缺陷。
    2.发热管部分: 如果使用时间过长未对发热管保养和更换, 会出现发热管发热温度不均匀,发热管老化,断裂, SMT 回流焊炉就会影响贴片元件的熔锡焊接效果。如出现冷焊,锡珠,短等不良, DIP 波峰焊就会影响助焊剂对 PCB’A的作用(达不到润焊效果 )。锡槽的焊锡熔化时间延长, 因温度不匀导致爆锡 (因锡在熔化时爆到链条, 轴承上而卡死 ),温控表示不准确 (可能会道致误判 )等等。这样既对品质没有保证又浪费了生产时间,更会增加机械成本,人工成本和物料成本。 一般波峰焊预热器发热方式有三种:红外式,射灯式,热风式,不同发热方式都会有优点和缺点, 最关键是根据您的产品定位发热方式, 当然从保养方面来说好的波峰焊预热器一般为抽屉式比较好保养。
    3.锡炉部分:锡炉保养是波峰焊保养的关键,老式的波峰焊锡炉由发热管式加热比较多,一般大家在保养时可能只是重视锡炉内部锡渣清理, 高温轴承加油之类的,其实锡炉发热体是要检查的关键, 一般来说我们对锡炉发热体要二个月进行检查,发热体的接线是否不良,发热管是否变形,因为故障后才发现,锡炉一般就会被击穿之类了,小隐患造成大问题,相信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网友:
    波峰炉是得定期保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