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大学生,刚刚学电路分析,求指导

楼主(2020-05-07):
电路为计算机加法原理电路,己知Us1=12V,Us2=6V,R=9KQ,R2=3KQ,R3= 2KQ,R:=4KQ,求ab两端的开路电压Uap。

网友:
我这样解题对吗?

网友:
    2楼正解,但是你的答案看不清呀,1V?从写一下

网友:
    1V?看不清呀!不过2楼的解题思路是对的

网友:
    正确答案:1V就这么自信

网友:
Ua=R2/(R1+R2)*Us1=3V;
Ub=R3/(R3+R4)*Us2=2V;
    Uab=Ua-Ub=1V
可以这么理解,A比C高10cm,B比C高5cm,那么请问A比B高多少?

A就是Ua,B就是Ub,C就是GND。

网友:
    是1V,2楼正解

网友:
    这道题不难1V是正解

网友:
    魔鬼们,看不懂

网友:
    这不就电路中的分压吗?

网友:
    1V,這題不算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