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S打开时,求电压U ab

楼主(2020-05-07):
(1)开关S打开时,求电压U。
ab
(2)开关S闭合时,求电流Iab

网友:
(1) 开关S打开时, Rcd = 1/{(2+1)//(2+4)}K = 0.5K
                           Ucd = 12V*0.5K/(1.2+0.5)K = 3.53V                           Ub = 1/(1+2)*Ucd = 1.18V
                           Ua = 4/(2+4)*Ucd = 2.35V
                           Uab = Ua - Ub =1.17V

网友:
看看我解的对吗?

网友:
    2楼正解,没问题,厉害

网友:
    我觉得3楼正解,大家怎么看?

网友:
    我觉得3楼的解题思路是对的,但是最后结果看不清,答案是1.2ma

网友:
    我觉的还是3楼的思路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