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新工艺,讨论下

楼主(2020-05-07):
准备用新的生产工艺,大家讨论下。B面先锡膏工艺贴片,然后AI插件;再然后A面红胶工艺贴片。

楼主:
这个生产流程,有没有人做过或者见过,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给点意见

网友A:
AI-SMT做过,是单面板,不过AI元件要耐高温,你这个锡膏和AI在一个面也- 样,不过炉后会有掉件的,要补件

网友:
B面过完回流炉再做Al,接着做A面红胶制程?我们一-直在做这类的

网友B:
可以再描述清楚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SMT做过,是单面板,不过AI元件要耐高温,你这个锡膏和AI在一个面也- 样,不过炉后会有掉件的,要补件

谢谢建议
不过我这个是双面板,B面锡膏工艺贴片--回流~ B面AI插件A面红胶工艺贴片--回流- -B面人工插件过波峰,就是不知
道A面过回流的时候,对B面的锡膏工艺的贴片元件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描述清楚一点吗

B面锡膏工艺贴片--回流- -B面Al插件-A面红胶工艺贴片--回流-B面人工插件过波峰

网友C:
这种反制程工艺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反制程工艺不难吧

是不难,不过没做过,想获取点经验和要注意的问题而已

网友:
这种工艺老早都这样做的,没啥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