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iGe/Si HBT直流特性的可靠性

楼主(2020-05-07):
    摘要:对单台面SiGe HBT在E-B结反偏应力下直流特性的可靠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应力时间的增加,开启电压增加,直流电流增益下降,特别是在低E-B正偏电压时下降明显;而交流电流增益退化缓慢。

    关键词:异质结双极晶体管;台面;可靠性

    中图分类号:TN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776(2003)10-0017-03

    1引言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SiGe基区HBT取得了快速进展,许多小组在从事SiGe基区HBT的研究工作,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器件结构,如单台面HBT,双台面HBT,双多晶硅晶体管,而且基区浓度高于传统晶体管。所报道的材料生长方法也不同,比如MBE,LPR,UHV CVD,RTCVD等。

    近年来有大量的相关器件和电路研制结果报道[1],但有关器件可靠性的报道却很少[1~4]。尤其是在BiCMOS电路中(例如flash ADCs,comparators and opamps),因为栅极是由周期性输入的逻辑信号来推动,所以EB结也就周期性地处于反偏状态,使发射结会受到热载流子效应的影响,因此器件在EB结反偏下的可靠性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可靠性测试中,人们经常用发射结反偏配置应力来考察器件的可靠性,大部分SiGe/Si HBT结构中的SiGe层大于平衡厚度,器件工作时材料中的缺陷是否会扩散从而导致器件失效也是人们担心的一个问题。 本文研究了EB结反偏应力对MBE生长的单台面SiGe基区HBT可靠性的影响。

    2实验

    本工作中的HBT采用了单台面结构。图1是它的剖面结构图。Si/SiGe/Si层(15%的Ge)结构是用商用分子束外延设备生长的,生长在重掺杂n+(100)衬底上。基区厚度为60 nm,基区浓度为1019/cm3,发射区浓度为2×1017/cm3。外延生长后,首先刻蚀出基区台面,确定了器件有源区面积,放上掩模为下一步光刻作准备。接着,B/BF2双离子注入实现顶端到SiGe基区的连接。然后,刻蚀出另一台面用于集电区电极接触,浅As注入(30 keV,1×1015 cm-2)用于形成发射极和集电极金属欧姆接触所需的高掺杂层。在400 ℃下淀积低温二氧化硅500 nm用于器件钝化。之后,在高纯N2下,800 ℃,20 s快速热退火激活离子注入杂质。最后打开欧姆接触孔,淀积金属,形成e,b,c电极,在H2下合金,完成器件制作。

    HP6625A DC电源提供6 V反偏电压,加在发射结上,集电结开路。应力周期性地撤除,用HP6625A直流电源,HP6031A直流电源,HP3457A万用表完成一系列的测试,实验测试系统如图2所示。用上述测试系统得到Gummel图,IcVce输出特性曲线、BC和EB pn结正反向特性曲线。所有的应力和测量是在室温下进行的。所得的结果为直流电流增益(hfe=Ic/Ib),交流电流增益(β=ΔIc/ΔIb),EB和BC结击穿电压(BVeb0,BVcb0)。

    3实验结果与讨论

    本实验共用22只SiGe HBT。反偏应力对SiGe HBT的典型影响如图3所示,图中给出了应力前后Gummel图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加应力后开启电压增加了,这是由于EB结电阻增加导致的,如图4所示,类似的现象在Si BJT中也存在[5~6]。随应力时间的增加,对给定的Vbe,Ic和Ib都减少,所观察的现象与Shafi等人的结果一致。他们的单台面SiGe HBT是用CVD方法生长的,把基极电流的改善归于EB结耗尽层中缺陷的减少,应力“退火”使部分缺陷消失[3]。电应力对SiGe HBT电流增益的影响如图5所示,电流增益的退化依赖于偏压,最大的hfe退化发生在低偏压区,随应力时间的增加,退化的hfe曲线的峰值右移。然而,交流电流增益β(=ΔIc/ΔIb)却退化得很小,如图6所示。图7显示了器件EB结反向特性曲线。可以看出,在现代同质结器件中,通常所观察到的带带遂穿现象(即在中等偏压下泄漏电流)在SiGe HBT中不存在。这是因为发射区掺杂浓度较低,EB结附近的最大电场极大减少所导致的。这一结果表明Ge的引入可潜在改善器件的可靠性。

    4总结

    在EB结反偏应力下,单台面MBE SiGe HBT的主要退化表现为直流电流增益(hfe)退化和开启电压(Vbe)增加,而交流电流增益(β=ΔIc/ΔIb)退化缓慢。在双极型器件的基区引入Ge可潜在地改善器件的可靠性。

网友:
    SiGe基区HBT取得了快速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