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设计开窗比焊盘大,和开窗比焊盘小事什么意思?

楼主(2020-05-07):
    BGA封装设计开窗比焊盘大,和开窗比焊盘小事什么意思?3 d& F# X$ `" P

网友:
    所谓塔崩式与非塔崩式,当BGA锡球较大时,用所谓的开窗比焊百盘大度,让锡球可以包住焊盘,这是比较牢靠正确的设计,而当知BGA锡球较小时,多见于一些ARM芯片,那么就要用开窗比焊盘小的情况了,因为焊盘太小工艺做不到,导线和焊盘间的连接也会出现问题,而如果焊盘不做这么小,那么锡珠量又不够包道住焊盘,容易造成脱落,虚焊,因此只得通过缩小开窗来控制焊内接面积。突然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很强啊,你要是再不懂容就对不起我啊,哥可是研究了很久的。

网友:
    当BGA锡球较大时,用所谓的开窗比焊百盘大度,让锡球可以包住焊盘,这是比较牢靠正确的设计,而当知BGA锡球较小时,多见于一些ARM芯片,那么就要用开窗比焊盘小的情况了

网友:
    2楼正解,没问题

网友:
    1楼正解,当BGA锡球较大时,用所谓的开窗比焊百盘大度,让锡球可以包住焊盘,这是比较牢靠正确的设计,而当知BGA锡球较小时,多见于一些ARM芯片,那么就要用开窗比焊盘小的情况了,因为焊盘太小工艺做不到,导线和焊盘间的连接也会出现问题,而如果焊盘不做这么小,那么锡珠量又不够包道住焊盘,容易造成脱落,虚焊,因此只得通过缩小开窗来控制焊内接面积。

网友:
    多见于一些ARM芯片,那么就要用开窗比焊盘小的情况了,因为焊盘太小工艺做不到,导线和焊盘间的连接也会出现问题,而如果焊盘不做这么小,那么锡珠量又不够包道住焊盘,容易造成脱落,虚焊,因此只得通过缩小开窗来控制焊内接面积。

网友:
    这是比较牢靠正确的设计,而当知BGA锡球较小时,多见于一些ARM芯片,那么就要用开窗比焊盘小的情况了,因为焊盘太小工艺做不到,导线和焊盘间的连接也会出现问题,而如果焊盘不做这么小,那么锡珠量又不够包道住焊盘,容易造成脱落,虚焊,因此只得通过缩小开窗来控制焊内接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