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在焊接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20-05-07):
助焊剂在焊接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
    去除在SMT贴片焊接表面的氧化物或其他污染物。smt加工焊接前的首要任务是去除焊接表面的氧化物。助焊剂中松香酸在活化温度范围内能够与被焊金属表面的氧化膜发生还原反应,生成松香酸铜,它易与未参加反应的松香混合,留在棵露的金属铜表面以便使焊料润湿。助焊剂中活性剂与氧化铜发生反应,最终置换出纯铜。助焊剂中的金属盐与被焊金属表面氧化物发生置换反应。助焊剂中有机卤化物同样能与被焊金属表面发生反应,起到去除氧化物的作用。

楼主:
    1:利用还原性化学反应,去除母线和copy焊料合金表面的氧化物,为液态焊料在母线材上的润湿铺展创造条件
2:在焊接完成之前,助焊剂可以保护母材和焊料合金表面,防止其二次氧化
    3:在焊接完成之前,助焊剂经常是以液态薄层附盖于母材甚至是焊料合金表面,因此助焊剂要具备一定的传热能力以保证焊接热量可以有效地传递给被焊部位
4:助焊剂可以起到界zhidao面活性作用,改善液态焊料对母材的润湿铺展能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1:利用还原性化学反应,去除母线和copy焊料合金表面的氧化物,为液态焊料在母线材上的润湿铺展创造条件
    2 ...

谢谢你,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除在SMT贴片焊接表面的氧化物或其他污染物。smt加工焊接前的首要任务是去除焊接表面的氧化物。助焊剂中松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