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机RF电路中,信号传输线路上一般会串联一个33pF的电容,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05-07):
在手机RF电路中,信号传输线路上一般会串联一个33pF的电容,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一般而言,串联一个33pF的电容目的是隔直和耦合。

网友:
隔直和耦合

网友A:
1. DC block

2. 33pF  应该是Low band  1000 MHz以下的频率范围
    DC block的值   跟讯号频率有关
    频率越高   值越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DC block
2. 33pF  应该是Low band  1000 MHz以下的频率范围    DC block的值   跟讯号频率有关    频 ...

criterion 大神,RF链路串33PF和0欧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2023-01-10):
引用 网友B:
criterion 大神,RF链路串33PF和0欧有什么不一样吗

电容在谐振频率时   阻抗最小
假设33pF   谐振频率为1760 MHz
表示若接地  则1760 MHz的讯号or噪声  会有最大损耗
若串联   则1760 MHz的讯号 会有最小损耗跟阻抗偏移

所以
当操作频率为1760 MHz时
33pF电容 = 有隔直作用的0奥姆电阻
当操作频率不为1760 MHz时
0奥姆电阻  一样阻抗最小
33pF  一样有隔直作用   但会改变阻抗  也就是Smith Chart位置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