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互联网与工业物联网

楼主(2020-05-07):
能具体谈谈互联网与工业物联网的联系吗

楼主:
我觉得两者以后会联系越来越紧密

网友:
互联网发展得已经很成熟了
工业物联网还发展不成熟

网友A:
通常人们将工业物联网技术架构分为三层: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工业物联网系统的感知层主要起到对于物理世界透彻感知的作用,以获取大量的数据,网络层主要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可靠的传输,而应用层则主要是对于大量数据的存储和分析,然后将系统处理的结果以控制指令的形式经由网络层反馈到感知层。

网友A:
互联网和工业物联网最根本区别在于,互联网上的信息都是由人们上传的,而工业物联网上面的信息则是通过工业物联网感知层自动获取的。

网友B:
就工业物联网的网络层来看,其常常采用异构的方式组网,涉及到的有移动通信网、低功耗广域网络、无线传感器网、互联网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互联网和工业物联网最根本区别在于,互联网上的信息都是由人们上传的,而工业物联网上面的信息则是通过工业 ...

这个总结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人们将工业物联网技术架构分为三层: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工业物联网系统的感知层主要起到对于物理 ...

能不能再细讲讲

网友:
    6lowpan 边界路由 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工业物联网的网络层来看,其常常采用异构的方式组网,涉及到的有移动通信网、低功耗广域网络、无线传感器 ...

    的确涉及领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