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ESD问题

楼主(2020-05-07):
    ESD接触放电单片机重启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193&fromuid=326277
(出处: EDA365电子论坛网)
ESD接触放电单片机重启

楼主:
电路图如下:
Charge_V+在产品外有个金属触点,机器外壳为注塑,对Charge_v+金属触电放电,VCC_3V3用示波器抓到的波形如图,单片机会重启。

    红色箭头位置ESD造成重启

    红色箭头位置ESD造成重启

    红色箭头位置为电机连接J10

    红色箭头位置为电机连接J10

网友:
    这也没图啊

网友:
    看不到帖子,也看不到图,说那个主题被删除了

网友:
    复位管脚加强防护 如加大RC低通 地处理好

网友A:
    楼主后来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来咋样了?

按照打一次静电放电一次测试,充电触电位置接触放电没有再出现重启死机等不良情况,但是最后红色箭头位置的金属片的时候(二楼第四幅图),几次都是第一次打左侧箭头位置出现重启(怀疑放电不充分),然后再继续打两个红色箭头位置并不出现重启现象,如果先从红色箭头位置开始接触放电,最后打充电触点,不出现重启;单独对红色箭头位置放电也没有出现重启,晚点再继续做测试,看看有没有规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打一次静电放电一次测试,充电触电位置接触放电没有再出现重启死机等不良情况,但是最后红色箭头位置 ...

    你打ESD之前要把静电枪校准完再打

网友:
    现在就是打充电端口可能出现重启?

网友:
    在重启位置加静电管试试,或者看头像联系我,可免费提供方案

网友(2020-06-06):
    Charge_V+如果露出来的话,建议检查Charge_V+线上TVS的布局,在经过TVS后,建议再适当增加RC滤波,电阻、电容均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