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_DEF*FOC,运行报错内存溢出。

楼主(2020-05-07):
Name              Size                      Bytes  Class     Attributes

  BP_DEF        29705x2024461              32979776  double    sparse
  FOC         2024461x2024461            1419909456  double    sparse

两个稀疏矩阵,我想要得到他们相乘后的矩阵,即BP_DEF*FOC,运行报错内存溢出。
即:错误使用  *
内存不足。请键入 "help memory" 查看可用选项。
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A:
已经提示你help memory了,内存不足,那就加加加,再不行就分布式矩阵,并行工具箱的功能。

楼主:
看了网上的描述,基本都是靠将普通矩阵转化为稀疏矩阵,但我这边是已经是稀疏矩阵了,是否只能分块来处理?

楼主:
我用的电脑是8g内存64位win10,然后matlab版本是R2019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提示你help memory了,内存不足,那就加加加,再不行就分布式矩阵,并行工具箱的功能。

多谢了,之前被大矩阵吓到,以为自己电脑跑不起来的,然后没有试着加大虚拟内存,现在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