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的元件 VALUE字体太大,如何弄小一点?菜鸟刚入行,想请问一下大神在哪...

楼主(2020-05-07):
PCB LAYOUT的元件 VALUE字体太大,如何弄小一点?菜鸟刚入行,想请问一下大神在哪设置?感谢!

网友:
封装属性里面应该可以改。

网友:
在封装编辑器里应该可以修改的。

网友:
在《显示》那一栏,选择你要修改的类型。

网友:
    1、这个修改是在这里改的,你的方法没错,你软件崩溃了是因为你用的中文版人,PADS中文版的修改位号是有bug的,你切换成英文在改就可以了!
2、想解决中文的这个bug也是有方法的,可以百度一下,方法有点小麻烦就是,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