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波峰焊接对SMT后的PCBA放置时间要求规范

楼主(2020-05-07):
目前生产机型主要以小批量多品种为主,贴片回流焊后的PCBA不能立即安排过波峰焊,为确保波峰焊接质
量,存在一个PCBA放置时间、环境管控问题,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是否有相关标准或现行做法。 谢谢!

网友A:
要注意防潮,防止PCB焊盘氧化,放置的地方湿度要小些空气也不要太流通的地方,如果实在没办法可以用保鲜
膜包起来。我们以前就这么做放了-个多月没什么问题

网友B:
HASL 48, OSP 24H;具体也可参照供应商建议;超出时间,工艺出具方案,品质监督执行。细节需要花点时间
琢磨

网友:
什么板啊,
3个月都没问题啊

网友C:
放置时间跟PCB的工艺和品质有密切关系, SMT和DIP有效衔接才能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SL 48, OSP 24H;具体也可参照供应商建议;超出时间,工艺出具方案,品质监督执行。细节需要花点时间
琢磨 ...

好 谢谢了 问问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防潮,防止PCB焊盘氧化,放置的地方湿度要小些空气也不要太流通的地方,如果实在没办法可以用保鲜
膜 ...

防潮是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置时间跟PCB的工艺和品质有密切关系, SMT和DIP有效衔接才能避免

谢谢了 建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