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激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0-05-07):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些IC是固定占空比,根据负载变化调节频率的。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对于反激电源。负载获得的能量是来源于一次侧ton期间磁芯的储能。固定频率调节占空比.就相当于调节ton的大小,电感储能跟时间有关,那么固定占空比调节频率的话,如果占空比D=50%,f=1hz,那么1s内电感储能的时间是0.5s,现在f=2hz,那么1s内电感储能的时间还是0.5s,以此类推,改变频率并不会改变一段时间内电感储能的时间。那为什么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呢?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具体的IC型号?多半是什么地方理解有误。

网友A:
    可能搞错了,不是固定占空比,而是固定占空时间Ton,改变频率,实现PFC,也能调整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搞错了,不是固定占空比,而是固定占空时间Ton,改变频率,实现PFC,也能调整功率。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