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是否可以利用降低继电器线圈功耗达到延长使用的效果?

楼主(2020-05-07):
设计了一个电路,串联电阻大概是线圈电阻的两倍。继电器闭合可靠性稍微有所降低。但功耗仅有原来不串电阻的1/3,继电器线圈发热减少许多,以此达到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如果真想降低线圈功耗,用磁保持继电器不是更省电?

网友:
这个是对的。但磁保持继电器应用复杂,控制逻辑容易搞错。不是万不得已一般不用磁保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