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带线和过孔模块如何旋转45度

楼主(2020-05-07):
    在设计中经常遇到位置布局不下,需要把小系统模块旋转45度放置的,请教各位高手pads带线和过孔模块如何旋转45度?

网友:
    转不了,AD可以,转到AD,再转回PADS,COPY线和孔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ssmagic回复,我下个AD试下。

网友:
    你把所有你需要旋转的(器件,导线,过孔等)做成一个复用模块,你就可以任性旋转这个模块的角度了

楼主:
    @724169192  我试了,不行, 如果只是元件就可以

楼主(2022-10-12):
    是的,元件就可以,带了其它东西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