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开关电源中脉宽调制耦合电容是哪个?

楼主(2020-05-07):
不知道开关电源中脉宽调制耦合电容是哪个?

网友:
耦合电源,又称电场耦合或静电耦合,是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耦合方式。

网友A:
耦合电源是使得强电和弱电两个系统通过电源耦合并隔离,提供高频信号通路,阻止工频电流进入弱电系统,保证人身安全。带有电压抽取装置的耦合电源器除以上作用外,还可抽取工频电压供保护及重合闸使用,起到电压互感器的作用。耦合方法有多种。
作用是稳定输出,可以去除一些不必要的干扰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耦合电源是使得强电和弱电两个系统通过电源耦合并隔离,提供高频信号通路,阻止工频电流进入弱电系统,保证 ...

赞赞赞,一看就是大神。

网友:
其作用是稳定输出,可以去除一些不必要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