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的值怎么会是这样,不应该是一个小数吗?

楼主(2020-05-07):
牛顿法优化程序代码如下:
function [x,minf] = minNewton(f,x0,eps)
format long;
if nargin == 2
    eps = 1.0e-6;
end

df = diff(f);
d2f = diff(df);
k = 0;
tol = 1;

while tol>eps
    dfx = subs(df,findsym(df),x0);
    if diff(d2f) == 0
        d2fx = double(d2f);
    else
        d2fx = subs(d2f,findsym(d2f),x0);
    end
    x1 = x0 - dfx/d2fx;
    k = k + 1;
    tol = abs(dfx);
    x0 = x1;
end

x = x1;
minf =  subs(f,findsym(f),x);
format short;

主程序代码如下:
syms t
f=t^2-log(t)-5
x=minNewton(f,2)

运行主程序后,得到的结果如下:
>> minNewton_ex

f =

t^2 - log(t) - 5

x =

7273770929600966997213123375563852928/10286665498236842695784281251177659137

x的值怎么会是这样,不应该是一个小数吗?

网友:
默认求得是符号解

网友A:
你可以用vpa(x)或者double(x)转成小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vpa(x)或者double(x)转成小数。

    嗯嗯,楼主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vpa(x)或者double(x)转成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