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接更新整板的封装 更新了没变化?

楼主(2020-05-07):
为什么直接更新整板的封装  更新了没变化?  这样更新了会不会有隐藏问题?

网友:
检查你的封装信息什么都对不?

网友:
我一般是只更新变了的封装。

网友:
一般要知道哪些封装变化了

网友:
    可能被allegro保护了

网友:
    没见过你说的那个情况。

网友A:
    同意二楼说法,首先更新封装前要知道哪些变化了,这样更新后才好检查到底更新成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二楼说法,首先更新封装前要知道哪些变化了,这样更新后才好检查到底更新成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