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芯片100%搭锡,改了拖锡焊盘也不行,请教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非常感谢!

楼主(2020-05-07):
波峰焊芯片100%搭锡,改了拖锡焊盘也不行,请教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间距太小了,使用SMT+焊接机器人试试。

网友:
    红胶工艺还是锡膏工艺呢··?可以试着在治具上面增加拖锡条或者拖锡片试试

网友:
    <0.8 pitch的 QFP,45度过波峰焊就会有很高的不良率而且你的pad宽度好像过大,这个要看一下datasheet。最后焊盘之间一定要做出绿油。

网友:
    dfm的问题而已,改焊盘没用的,要改另外一个。

网友:
    这个对助焊剂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