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M设备自动拆卸吸嘴的时候,必须要求台车在设备上?这是固定属性么?

楼主(2020-05-07):
NPM设备自动拆卸吸嘴的时候,必须要求台车在设备上?这是固定属性么?

网友A:
一定要有台车, 散料盒不在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有台车, 散料盒不在都不行

散料盒可以理解的

网友B:
属于安全方面的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于安全方面的考量

这有什么不安全的

网友C:
可以屏蔽台车作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屏蔽台车作业的

请问怎么屏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屏蔽啊

可以短接线路屏蔽,或者购买短接头,这样就可以不用上台车也可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短接线路屏蔽,或者购买短接头,这样就可以不用上台车也可以操作.

谢谢了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