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决PSpice Model Editor建模时软件自动关闭的问题?

楼主(2020-05-07):
软件版本为SPB16.6,用Pspice Model Editor建立磁芯模型时,点击保存按钮,软件会自动关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版本问题还是电脑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看一下你的文件名、模型名、库路径是否有非法字符,所有除字母a-z,A-Z,数字0-9,下划线“_”,中划线“-”以外的字符都是非法字符。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环境变量中程序文件的路径是否发生了变化,一般这种情况是变量信息变化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软件和你电脑版本不兼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