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SIWAVE提取信号线参数的疑问

楼主(2020-05-07):
以一根信号线为例,如果一根信号线不止连接着两个器件,在某一节处还额外的引出一个测试点,以及与一个0ohm电阻相连接。请问,这样的信号线提取S参数时,每个地方都生成端口,还是仅在需要的地方生成端口。

网友A:
    SIwave是场路结合的算法。个人认为0欧姆电阻建立两个端口,总共是4个端口。提取S参数后再加上0欧姆电阻或者想加的模型。建模麻烦一点,但是后处理比较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wave是场路结合的算法。个人认为0欧姆电阻建立两个端口,总共是4个端口。提取S参数后再加上0欧姆电阻或者 ...

    也就说,针对这种情况,但凡信号线有引出的地方,在提取S参数时,就作为端口来处理,是这样吗?

网友B:
    给电阻赋上模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阻赋上模型试试

能说说具体的操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说,针对这种情况,但凡信号线有引出的地方,在提取S参数时,就作为端口来处理,是这样吗?

    两种做法
    1) 直接给集总元件赋模型。好处是简单,缺点是如果需要修改这个模型,那么又得重新跑一次仿真
    2) 就是我推荐的:在集总元件两端建立端口,找附近的地作为端口的负端。缺点也很明显,如果集总元件很多,会产生一个巨大的S/Y/Z参数矩阵;但好处是后处理很灵活。
3) 如果是0欧姆,直接连起来。不过可能需要修改net名字,不然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做法
    1) 直接给集总元件赋模型。好处是简单,缺点是如果需要修改这个模型,那么又得重新跑一次仿真
    ...

    好的。谢谢。如果传输线上有多余的桩线,需要在桩线处设置端口吗?还是只是在需要输入和输出的地方设置端口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如果传输线上有多余的桩线,需要在桩线处设置端口吗?还是只是在需要输入和输出的地方设置端 ...

没有设端口,仿真软件会考虑stub效应的,当然设了端口,跑时域时端口开路不端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端口,仿真软件会考虑stub效应的,当然设了端口,跑时域时端口开路不端接也可以

    我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C(2022-06-28):
    电阻的位置是不能生成port吗? 在SIwave上我看是生成了 然后我提取SYZ参数后 到electronics desktop 上 电阻这个位置 的port 是没有的  只有IC 的地方到电子桌面才有   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的位置是不能生成port吗? 在SIwave上我看是生成了 然后我提取SYZ参数后 到electronics desktop 上 电 ...

    我发现了 如果只设置两个port 电阻是可以生成一个port的 如果同时很多个提取SYZ参数 最后导入到electronics desktop的时候就只会显示IC的port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说具体的操作吗?

    附上库里自带的电阻模型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