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ortex-M3内核的MM32W373 MCU蓝牙开发板

楼主(2020-05-07):
简介

Insight系列MM32 eMiniBoard (以下简称eMiniBoard)开发板,配合ARM Keil/IAR 集成开发环境、MM32 Program编程软件、MM32 FDS固件开发平台与内嵌的MM32-LINK-OB仿真器,构成灵动MM32 Cortex-M0/M3 mcu完整的开发生态。

图1. eMiniBoard系列开发板图片

●eMiniBoard MB-021基于Cortex-M3蓝牙开发板,支持MM32W373 MCU

MM32W3系列是超低功耗的单模蓝牙芯片射频采用 2.4GHz ISM 频段的频率,2MHz 信道间隔,符合蓝牙规范。MM32W372xxB 使用高性能的 ARM® Cortex®-M3 为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96MHz,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 I/O 端口和外设连接到两条 APB 总线。灵动微MM32W372xxB 系列包含 2 个 12 位 ADC、2 个 12 位的 DAC、3 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和 1 个 PWM 高级定时器,还包含标准的通信接口:3 个 UART 接口、2 个 I2C 接口、1 个 SPI 接口和 1 个 USB 接口。

MM32W3产品系列工作电压为 2.3V ~ 3.9V,工作温度范围包含-40℃ ~ +85℃常规型。多种省电工作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

MM32W373PSB  (Cortex-M3 MCU:128k FLASH、20k SRAM)

板载SPI FLASH芯片
板载IIC EEPROM芯片
板载无源蜂鸣器
具备1个VR
具备4个LED
具备4个KEY
支持Arduino硬件接口
外设IO全部引出,方便快速搭载模块测试
双USB接口,USB-1支持USB仿真、下载和调试,USB-2支持USB device和供电
板载MM32-LINK OB,可对主控MCU进行在线仿真、调试和下载
支持 Keil uvision/ IAR EWARM开发环境
空旷地段18m的通信距离

网友:
MM32W3系列是超低功耗的单模蓝牙芯片,射频采用 2.4GHz ISM 频段的频率,2MHz 信道间隔,符合蓝牙规范。MM32W372xxB 使用高性能的 ARM® Cortex®-M3 为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96MHz,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 I/O 端口和外设连接到两条 APB 总线。灵动微MM32W372xxB 系列包含 2 个 12 位 ADC、2 个 12 位的 DAC、3 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和 1 个 PWM 高级定时器,还包含标准的通信接口:3 个 UART 接口、2 个 I2C 接口、1 个 SPI 接口和 1 个 USB 接口。

网友:
N32WB452系列是基于32位ARM Cortex-M4F + Cortex-M0 双内核的BLE5.0mcu芯片,TX/RX功耗3.5mA,发
射功率 +3dBm,接收灵敏度-94dBm,主频 144MHz,支持浮点运算和DSP指令,内置512KBFlash,144KB
SRAM,集成7xU(S)ART,4xI2C ,3xSPI,2xCAN2.0B ,1xUSB2.0FS Device ,1xXFMC,1xSDIO,数字
视频接口,2x12bit 5Msps ADC,2x1Msps 12bit DAC,支持多达18通道电容式触摸按键,内置密码算法
硬件加速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