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NE 网络连接

楼主(2020-05-07):
    我画了一个4层板  结果发现我的地层没有连接网络  那为什么我DRC检查没有报错呢

网友A:
    检查一下规则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规则设置的对不对

plane 网络分配  找到相关规则

网友B:
    你用的应该是低版本的ad,低版本的ad不会报错,还有就是你表层整版铺铜,地网络都在表层接上了,所以没有报错,目前升级的ad20就有检查这类问题的,用低版本只能自己检查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应该是低版本的ad,低版本的ad不会报错,还有就是你表层整版铺铜,地网络都在表层接上了,所以没有报 ...

AD20 配置比较高 装过 有点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AD20 配置比较高 装过 有点卡

    ad20启动还是挺慢的,运行大的项目也是有点卡

网友:
    没有飞线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