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Altium Designer 20.1.7版本下载下来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2020-05-07):
最近这altium Designer 20.1.7版本下载下来为什么不能用?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7951-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7930-1-1.html

是在这2个网友提供的。

网友:
这个我之前下载安装了第一个,没问题啊,你破解了吗?

网友:
楼主你看下版本对吗?和系统兼容吗?

楼主:
安装不了呀,有的提示解压错误,有的单击安装程度没有反应呢,网盘好下载几天才下载完的。

网友A:
    怎么可能的事情?我用一个旧手机下了2天,一共十几个小时就下完了,解压、安装、泼姐、运行,一切正常,装在两个电脑上都可以用,我的是Win7、6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的事情?我用一个旧手机下了2天,一共十几个小时就下完了,解压、安装、泼姐、运行,一切正常,装 ...

下载之后,怎么移到电脑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载之后,怎么移到电脑上去?

这个最简单,数据线连到电脑,像U盘一样就复制进电脑了,新手机还要设置连接方式,再不清楚百度安卓手机如何连接电脑,也只知道安卓手机,苹果的没有用过。

网友:
    可以用,我已安装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不了呀,有的提示解压错误,有的单击安装程度没有反应呢,网盘好下载几天才下载完的。

    解压有问题,一般都是文件太大,你可能没有下载完,或者是分卷压缩的情况,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简单,数据线连到电脑,像U盘一样就复制进电脑了,新手机还要设置连接方式,再不清楚百度安卓手机 ...

我的是苹果手机,不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苹果手机,不知怎么弄

    请你百度“苹果手机如何使用百度网盘”“苹果手机如何连接电脑”。好像苹果手机复制个mp3都牵扯版权,有点复杂。我喜欢户外运动,有两款安卓户外运动软件OruxMaps和Locus,可以用离线地图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大山里导航,苹果手机离开网络就不能导航,也没有这两款软件,在一个户外大群,一个群友问我苹果手机怎么用?我只有告诉他,苹果手机没有用过,我是太想告诉他,户外运动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难用的就是苹果手机,要先越狱,然后买个蓝牙GPS天线,下一个苹果的户外运动软件,经过一堆复杂的设置,就可以用了。我还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在手机信号差的边远地区,问小商贩能不能微信支付?小商贩就问你是不是苹果手机?回答不是,小商贩就说可以,回答是苹果手机,小商贩就说整不成,我很好奇,问小商贩,不是苹果手机更好吗?怎么用不成?小商贩说,所有国产手机都能用,就是苹果手机信号差,根本用不成。我不玩游戏,对照相要求不高,对手机的要求仅仅是可以用微信可以支付就行,1000多元的安卓手机足够我用了。我的旧手机刷机之后删除所有不必要的软件,只保留最基本的通话功能,然后安装户外运动软件和离线地图,成为备用手机和户外运动专用定制机,在飞行状态下使用,比新手机还要好用,首先是省电,只接收GPS信号,其它信号不接收,不存在收发短信微信打电话打断轨迹记录的情况,装了一个百度网盘手机版,下载文件也是比新手机还要好用,我的废旧利用做的比较好。

网友:
    换个解压软件试试